[讨论] 无线控制类SOC中的mcu CORE

楼主(2015-04-30):
hi,大家好
无线控制类SOC中的mcu一般是哪种CORE呢?

比如2.4G SOC控制芯片、433M SOC ......

市面上流行哪种mcu CORE的此类SOC? 51、PIC、430、周立功、MIPS......

网友:
cortex M3/M4 ,  arm926,7

网友:
M0+/m0/M3/M4

楼主:
ARM系太复杂,用在功能强大的SOC上还行;
那种很简单的CORE,没几条指令的用哪种?谢谢

网友:
iot应用 不简单的,要是简单mcu能搞定就没人去用arm了,

再说了,arm core功耗低啊

网友:
有用51的,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