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5 64位系统安装IC616缺少libXp.so.6

楼主(2015-04-30):
求大神指导!

网友:
配置yum ,安装
yum install libXp.so.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了的,可是还是不能启动virtuoso。我是不是换32位的系统呢?

网友:
安装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32位系统,不能patch啊,而且启动IC616的时候,报错说IC616只能在64位系统上启动。

网友:
virtuoso 启动32位,
viruoso -64启动32位,
可能需要安装包含libxp.so.6的rpm文件libXp-1.0.0。???.rpm
安装盘中找,缺啥安啥

网友(2015-07-19):
敢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在贴上分享下结果,谢谢

楼主(2016-01-06):
回复 网友C:

  的确就像6楼说的,缺啥安装啥,yum install ****.lib
yum install libXp-devel
yum install glibc-devel

yum install glibc.i686
yum install libstdc++.so.6
yum resolvedep

yum install xulrunner.i686
yum install libXtst.i686

yum search libjpeg.i686
yum install libjpeg.i386

网友:
缺啥安装啥,有的一直提示你已经安装但是还是有问题的话,你再网上搜搜他的64位包名字再yum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上方法都不一定对所以系统适用。
            http://packages.ubuntu.com/
you can find the missing packages according to your ubuntu version here,
install in manually .

楼主(2016-04-10):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

网友(2017-12-06):
我用的是RHEL5.10系统,解决办法是,到系统的dvd的镜像里去找 这个文件libXp-1.0.0-8.1.el5.i386.rpm或
libXp-1.0.0-8.1.el5.x86_64.rpm,他们在Server目录里,然后 yum install 他们其中一个。先装一个,试一下,不行再装另一个。装EDI和ic5141的时候都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一次装一个,但是对应关系就不太确定了。

网友(2020-02-28):
centos610,IC617遇到一样的问题。yum 默认装了i3686的libXp,导致stmout还是报错,安装x86_64的libXp解决问题!!

网友(2021-03-10):
标记一下,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