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15 EM仿真 端口设置

楼主(2015-04-30):
端口设置里面为什么没有internal选项呢?如图

ADS2015EM仿真

ADS2015EM仿真

网友:
应该在端口校准类型里面选择吧。

网友(2015-09-11):
有木有ADS数字电路、通信电路仿真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2016-07-18):
回复 楼主:

   好像08版本的是internal 现在的新版本不是了

网友(2017-03-27):
好问题,同问上面几个端口的含义

网友(2018-08-31):
internal 现在的新版本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