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门控电源deisgn中 上电操作顺序一个问题

楼主(2015-04-30):
guide上说:对于不需要保持电路的上电操作顺序:

禁止电源关闭信号,恢复模块电源

电源恢复后,置位复位信号

置位隔离输出信号,恢复输出

启动时钟工作,避免毛刺产生

想问下 3和4的顺序是否反了呢?我理解的是:假设isolation cell是与门,那么两个输入,一个是"隔离输出信号",一个

是模块内的signal 信号,isolation cell的输入直接连到另一个模块中,如果先置位"隔离输出信号"(这里应该是置1,即高电

位),那么signal信号如果是不定态,这岂不是会将不定态向下级传播!

网友:
确实应该是iso 信号最后复位, 即power down domain 正常工作后再输出正常信号出来

建议看英文原版吧,看中文真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版主哈 我是中英文的结合着看的...  版主,那么下电顺序,guide上也写错了吧   2和3应该也要换顺序吧,应该先隔离,再停止时钟吧,否则的话也会有不正确的信号向下级传播啊!

结束所有总线上的交易和正在执行的动作

停止时钟

启动隔离控制信号,使所有输出处于安全状态

复位信号使能

使能电源关闭信号,关断电源

网友(2021-06-28):
能把电源门控的中文和英文的资料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