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x新制作lib,library index的值怎么写

楼主(2015-04-30):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使用ncx制作新的lib文件,遇到个问题请指点小弟,谢谢

假如我想制作一个新cell的lib,library template可以使用相同工艺的library template,cell template可以根据cell的功能自己写,library indexs这个怎么写,要根据什么去写,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
如果library indexs选的不好会不会导致综合或者pr设计不准确??

网友:
一般就是5x5,7x7的表格这种把,看看别的做好的库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表格中的值根据什么选呢??简单的等差数列可以吗?

楼主:
自己顶以下,谁帮我看看这个问题,index的值怎么选,有什么要求,随便的等差数列可以吗??感谢

网友:
这个里面的值是你库里cell与cell互联产生的延迟
定义很有讲究的 ,而且计算公式也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对于新设计的cell怎么办??

网友:
如果你是作为上套库的补充,那抄原来的index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建的io pad呢?

网友:
哪有pad 要 char lib的?

网友(2016-05-30):
用同种工艺的io pad的lib文件去提取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一些负载电容值范围和时序延时范围。想知道楼主做过了io的时序提取了吗?最近也在做这个,遇到问题通不过

网友(2017-06-09):
回复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