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 CLF

楼主(2015-04-30):
foundary没有提供antenna CLF for Milkyway.现在我是在ICC里,用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 -default_gate_size 0.2来约束,但是还是会悲观很多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把lef里面的antenna信息转换成CLF文件,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rule 到milkyway techfile里面找,有的是以前老的Apollo格式的,可以照着写成icc 格式

什么工艺什么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umc .13的,没找到相关文件对着antenna lef能够写出一个吗

网友:
stdcell lef/clf 肯定库是自带的,不需要你自己重新写的

你现在的问题是缺少一个auto route的时候的antennarule(就是calibre pv用的类似的),
最好找lib vendor/fab要吧,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raday release的数据质量不敢恭维,我联系要一下吧

网友:
.13 的算老工艺吧,应该有的吧

网友(2015-07-24):
回复 楼主:

(1) antenna lef 和 antenna clf 不是一个东西吗?

(2) 是不是用milkyway将mem的lef转成mw时候,需要用到cl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记录的信息是一样的,只是语法格式不一样   mem没有antenna信息也无所谓,直接每个pin垫个buf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在mem的每个pin处加个buffer就可以了?我记得如果mem没有gate等antenna信息的话,做antenna check的时候要报错的;

如果厂商只给了mem的lef,没有给mw,要用milkyway转,此时是需要clf文件;  但这个clf文件貌似不能通过milkyway将antenna lef转为antenna clf

楼主:
回复 网友B:

1)不会有error的,只会有warning,ICC有两个变量可以全局设置antenna信息     set_route_zrt_detial_options -default_diode_protection -default_gate_size2)插buf的好处,保证了route的长度,这样可以避免antenna
3)其实antenna lef里面的AntennaGateArea和AntennaDiffArea就是所需要的信息,写个perl转成clf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多谢,还有俩小问题

(1) 那个是设置全局antenna信息的,那gate size要设置多大呢,依据是什么?

(3)关键不知道clf的语法格式啊 比如关键字什么的,没法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值的话一般就参考下其他差不多工艺的,自己设置一下,结合antenna的计算公式里面的参数,try一下DRC的ANTENNA check。不过这个方法太粗狂了,最好还是想办法反标上antenna信息   2) CLF的语法大概就是
        defineGateSize "BUFX4" "A" 0.0474
        defineDiodeProtection "BUFX4" "Y" '(0.2)

网友:
回复 楼主:

OK 多谢啦!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