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程序理解问题 关于状态机

楼主(2015-04-30):
程序是用状态机实现16位编码module multiplication(mux,pmux,reset,clk,out,mid,done);

input [15:0]mux,pmux;
    input clk,reset;
    output [31:0]out,mid;
    output done;
    reg [31:0]out,mid;
    reg done;
    integer count;
    reg [1:0]pstate,nstate;
    parameter  idle=2'b00,add=2'b01,shift=2'b10;

    always@(posedge clk)

      if(!reset) begin
                    p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pstate = nstate;

end
    always@(pstate)
begin
             case(pstate)
                 idle:
                    begin
                        out=0;
                        done=0;
                        count=0;
                        mid[15:0]=mux;
                        mid[31:16]=16'b0;
                        nstate=add;
                     end
                add:
                     begin
                          if(pmux[count])
                                 out=out+mid;
                                 nstate=shift;////////////这里
                     end
                  shift:
                     begin
                         count=count+1;
                         mid={mid[30:0],1'b0};
                          if(count==16)
                                begin
                                   nstate=idle;
                                   done=1;
                               end
                        else
                               nstate=add;
                    end
                 default:
                      nstate=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想请教一下,当红色if语句不满足时,状态是否转移?程序怎么继续下去

网友:
你这个if下面没有begin end,只能作用一条语句,无路如何都会跳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