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有时序电路存在异步电路和同步电路之分吗?

楼主(2015-04-30):
只有时序电路存在异步电路和同步电路之分吗?

网友:
异步就没啥时序不时序的说法了吧。都是事件驱动了

网友:
    我觉得“同步vs异步”思考的层次要比“组合vs时序”要高一层。
前者是电路/模块级,后者是元件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异步和同步本身就含有时序的概念,所以肯定是时序电路的,反过来讲就不好说喽。当然,异步和同步主要讲的是信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时序和组合是指的是信号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