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书P311与电源无关的偏置,感觉有错不能稳定

楼主(2015-04-30):
如图,P311中图11.3-b。分析感觉环路为正反馈,
而且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
分析如下:
gm3=gm4*(根号k),不妨令(根号k)=h。
在M4的栅极断开环路,加入测试信号Vt,在B点取反馈信号Vf。则有

Vf/Vt=gm4*(Rs+1/gm3)=gm4*Rs+1/h.

其中gm4=2*(1-1/h)/Rs.代入得到

vf/vt=2-(1/h)。即正反馈环路增益始终大于1,小于2。

简单的搭了一个电路仿真也发现稳定时M2和M4工作在线性区。

不知道大家考虑过没有

网友:
有人分析过,二极管连接的反一下。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谢谢!
能说下具体在哪分析过么?

网友:
11.3 (a) 是穩定的, 整個環路形成一個 negative feedback.
11.3 (b) 變成了 positive feedback, 所以不穩定.  所以需要修改一下, 把電阻換到 M4 那裏去.

网友:
感觉应该是接错了

网友B(2015-08-07):
楼主这一个等式:gm4=2*(1-1/h)/Rs来的太突然啊,怎么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设电路是正确的自偏置,那么id可以算出,gm也就可以算出但这个电路不是正确的自偏置
所以这里应该有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错这个结论是明确的,就是想问你那个公式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把P311中的电流公式i11_4代入跨导公式不就得了

网友(2015-09-16):
回复 楼主: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图(b)的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其实仔细分析,图(a)与图(b)并不是对称等效的,图(a)的源简并结构没有做二极管接法,图(b)中的源简并结构做了二极管接法,这也是两个图的主要差异。把(b)中的diode接法调换下就好。楼主分析的不错!

网友(2018-12-14):
不穩定.  所以需要修改一下

网友(2019-07-16):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一个等式:gm4=2*(1-1/h)/Rs来的太突然啊,怎么得到的?

由VSG4=VSG3+Iout*Rs,再把VSG4、VSG3表示出来,再由gm4=根号(2UnCoxW/L*Iout)带入就可以得到gm4=2*(1-1/h)/Rs

网友(2024-05-10):
我刷到这个视频讲得比较清楚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m421u7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