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13.0 启动报错怎么解决啊,求大神

楼主(2015-04-30):
前两天还可以用的,但是今天启动的时候就弹出这个,重装了好几次还是不行

报错图片

报错图片

网友:
或許是你的crack檔案損壞造成,可以試著重新解壓縮crack檔(如果有的話),或是論壇上找找13板的crack檔,記得注意是否防毒軟體誤判為病毒造成此問題。
以上是遇過的經驗,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