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为什么没有镜像极点?

楼主(2015-04-30):
为什么系统极点越大,系统速度越高?

网友:
我先来个简单回答,期待诸位大神能有系统答案
以运放为例,如果看增益和频率的曲线的话,极点越大,也就意味着增益会在很高的频率才会下降,这样在很宽的频率范围,都能够得到高增益
此外,如果闭环结构,双极点或多极点,极点较小,相位会在频率很低时变为180度,这样电路工作在这个频率,就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