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速度巨慢,求帮助

楼主(2015-05-01):
设计了个bootstrap电路,将电压抬高12V。使得反相器链电路工作在低压12V,高压17V的情况下,现在反相器链仿真速度特别慢,整个电路仿真步长都fs级别。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spectre 好像有些TURBO 版本是类似 fast spice
或是使用其他 fast spice

finsim pro
xa spice
aditspice
hsim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一下NineCube的云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Spectre什么版本 换新一点的MMSIM13 或者14
用里面的Spectre XPS
再把多核功,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设计一般要跑多久 有条件的话把服务器搞成集群
夸节点并行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个方向
1 提高CPU主频 有到4.4GHz的
2 用新一点版本的仿真器
3 并行计算

楼主:
我用的MMSIM13,目前的问题是,电路如果电源地5V和0V,仿真没问题,速度也比较快。如果电源地设置为17V和12V,仿真速度就超级慢了。而且还会有不收敛问题。

网友:
电路在你不希望的频率振荡了

楼主: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算是一组简单的反相器链,也会出现不收敛,出现仿真速度变慢。反相器链在电源5V,地0V时速度很快。同一个反相器链,电源变为17V,地变为12V,仿真速度就慢的不得了而且会出现不收敛。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6-02-15):
回复 网友B:

您好chipless大人, 小弟我愚昧, 想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在跑FLL, 锁定速度很慢, 希望通过并行计算来加快仿真速度, mpich和ssh都已经部署好了, 仿真工具是finesim.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共三台机器: A是head node, B和C都是 compute node. 仿真的时候head node跟 compute node 可不可以一起计算? 还是A只能用来monitoring而B和C用来计算?

网友(2017-03-07):
用Nano Spice 要快两倍以上,精度有保证。

网友(2017-04-14):
回复 网友B:

   求助,咋开XPS?

网友:
深有同感

网友(2018-01-20):
发帖赚心愿

网友:
整个电路仿真步长都fs级别

网友(2022-03-02):
同求,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