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gain error

楼主(2015-05-01):
请问各位大大好:

我最近在实作SAR ADC时遇到一些问题,我的电容阵列的里的电容值需要很大,
但是根据iEEE上的一些论文却只要5f,而我的要到20f以上,想知道是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差别?有可能是gain error嘛?那电路为什么会有gain error?要如何
解决呢?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很多论文是不可信的,最近参数需要自己根据具体Spec与工艺计算

网友:
这个不是gain error,是由你的SAR ADC性能和你选择的工艺决定的
文献一般是研究,他们追求的是性能最优,不会很考虑良率问题,所以电容越小越好,如果做产品,就要考虑噪声、工艺匹配等。版上有关于最小电容考虑的帖子,自己多找找

网友(2017-12-07):
SAR ADC gain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