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0nm的pdk里同一种元件有很多种模型

楼主(2015-05-01):
就拿90nm的pdk里的n33ll这个元件说,就有24中model:从.model n33ll.1一直到.model n33ll.24问题是:实际仿真中到底调用的是那个model哦?为什么取那么多的model?

网友:
根据你设计的W和L自动选择。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每个模型前都有相应的W和L的区间。
为什么这么干是因为可以更精确建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人说的果然不错,谢谢~~

网友:
说明库里器件种类多呀
根绝需要选择  由大阈值的  小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