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控制SATA硬盘读写

楼主(2015-05-01):
准备用FPGA写个HOST控制器,控制SATA硬盘读写数据,最近在学习SATA协议,对流程有些迷茫,请高手指点一下:
1. HOST怎么知道Device的容量信息,比如多少个扇区,LBA多大等,通过Register FIS?
2. 简单的数据读写的话是不是用DMA就行,HOST先发送DMA Setup FIS,然后等接收到DMA Activate FIS之后就可以发送Data FIS了?
3. PIO模式读写的话, 是否需要等接收到Device发送的PIO Setup FIS才行? 如果一直等不到怎么办?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Identify Device命令, PIO read后可以得到硬盘信息。
数据读写可以用DMA也可以用PIO, 具体协议参考命令层,传输层定义

网友(2015-11-10):
2楼所言极是,我也在看这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