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bit Sigma-Delta modulator的問題

楼主(2015-05-02):
大家好
我做了一個三階feedback
CT的 Sigma-Delta modulator
一開始用1-bit的Quantizer做DAC
模擬出來SNDR有 74dB

但是換成2-bit的Quantizer
理論上會提高到接近80 dB
可是我的卻只有 75dB左右
而且code出來只有0.1.2,不會出現3
(我是把第一個輸出的code x1、第二個輸出的code x2
然後相加 /3 再跑matlab)

所以我想問幾個問題
(1)有什麼辦法讓2-bit的Quantizer
可以衝到80dB

(2)或是有高手能提供可靠正確的
2-bit的Quantizer嗎

(3)code出來只有0.1.2,不會出現3
是什麼問題

(4)跑出頻譜圖,低頻部分的noise會往左上角翹起來
請問是什麼原因,像下圖那樣

P1

P1

网友:
翘起来的部分是不是直流分量?做fft时应该减去的

楼主:
wjx197733  大大
小弟不才,可以教一下怎麼減去嗎

网友:
猜一下,查一下量化器前的积分器的输出范围,或者是加法器的电压范围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1)有什麼辦法讓2-bit的Quantizer
可以衝到80dB

Multibit DAC相比于single bit DAC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nonlinearity. 你是用的current steering DAC的话会存在current mismatch的问题。实际电路当中这个nonlinearity影响很大,通常得通过calibration矫正,不知道你是实测还是只跑了仿真,不知道你的仿真是否考虑了nonlinearity在里面

(2)或是有高手能提供可靠正確的
2-bit的Quantizer嗎

2bit quantizer一般都用flash ADC. DAC 一般用 current steering,速度快

(3)code出來只有0.1.2,不會出現3
是什麼問題
这个真不知道。。。
(4)跑出頻譜圖,低頻部分的noise會往左上角翹起來
这个是flicker noise,非常常见。不过如果看total noise, flick noise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不用太担心。只是在Log scale上看起来非常大的样子,实际贡献很小,主要决定noise的还是你的thermal noise flo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