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级调试时,rom读不出数据

楼主(2015-05-02):
用的是vivado2014.1,直接调用ip核例化rom,也导入了coe文件,在vivado里仿真的时候rom都好好的,可以读出数据,但是烧到板子里的时候就读不出数据来,请大侠帮忙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i3/addr_lut1是给查找表lut1ROM的地址 ;i3/en_lut1_i是给查找表lut1ROM的使能 ;i3/add_out1是查找表lut1ROM的输出 ;
i3/addr_lut2是给查找表lut2ROM的地址; i3/en_lut2_i是给查找表lut2ROM的使能 ;i3/add_out2是查找表lut2ROM的输出 ;
rom都是给54M时钟

module unfold(
              rst,
              clk_g,//54M
              clk_100M,

              add_out1,
              add_out2,
              is_count

    );
//----------------------------------------------------port declare

            input rst;
            input clk_g;
            input clk_100M;
            input is_count;
            output [16:0] add_out1;
            output [16:0] add_out2;

//-------------------------------------------------------------add for lut
       (*mark_debug = "true"*)          reg [16:0] cnt_lut;              //(*mark_debug = "true"*)
       (*mark_debug = "true"*)          reg [17:0] cnt_lut_all;            // (*mark_debug = "true"*)
        (*mark_debug = "true"*)         reg en_lut1_i;            // (*mark_debug = "true"*)
        (*mark_debug = "true"*)         reg en_lut2_i;             //(*mark_debug = "true"*)

      always @(posedge clk_g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cnt_lut <= 17'b0;
            else if (cnt_lut == 17'd103679) cnt_lut <= 17'b0;
            else if (is_count) cnt_lut <= cnt_lut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g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cnt_lut_all <= 18'b0;
            else if (cnt_lut_all == 18'd207359) cnt_lut_all <= 18'b0;
            else if (is_count) cnt_lut_all <= cnt_lut_all +1'b1;
            end
//-------------------------------------------------------------------assign lut en

      always @(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en_lut1_i <= 1'b0; en_lut2_i <= 1'b0; end
            else if(cnt_lut_all < 18'd103679)
                  begin en_lut1_i <= 1'b1; en_lut2_i <= 1'b0;end //flag1 <= 1'b1;flag2 <= 1'b0;
            else if(cnt_lut_all>18'd103679 && cnt_lut_all<=18'd207359)
                  begin en_lut1_i <= 1'b0;en_lut2_i <= 1'b1;end
            else if (!is_count) begin en_lut1_i <= 1'b0; en_lut2_i <= 1'b0; end
         end

             wire en_lut2;
             wire en_lut1;
             assign en_lut1 = en_lut1_i;
             assign en_lut2 = en_lut2_i;
//----------------------------------------------------------------- assign lut addr
      (*mark_debug = "true"*)        wire [16:0] addr_lut2;              //(*mark_debug = "true"*)
      (*mark_debug = "true"*)        wire [16:0] addr_lut1;// (*mark_debug = "true"*)
             assign addr_lut1=(en_lut1_i)?cnt_lut:17'b0;
             assign addr_lut2=(en_lut2_i)?cnt_lut:17'b0;
//-----------------------------------------------------------------  assign add and en to odd img rom or even img rom
//------------------------------------------------------------lut1
                                       wire clk_lut1 = clk_g;
                                            //(*mark_debug = "true"*)

                   (*mark_debug = "true"*)                      wire [16:0] dout_lut1;
     lut1 check1 (
                                         .clka(clk_lut1),
                                         .ena(en_lut1),
                                         .addra(addr_lut1),
                                         .douta(dout_lut1)
                         );
//------------------------------------------------------------lut2
                                       wire clk_lut2 = clk_g; //(*mark_debug = "true"*)

                      (*mark_debug = "true"*)                   wire [16:0] dout_lut2;
          lut2 check2    (
                                         .clka(clk_lut2),
                                         .ena(en_lut2),
                                         .addra(addr_lut2),
                                         .douta(dout_lut2)
                         );

////////////////////////////////////////////////////////////////////////////////////////////

            reg [16:0] add_out_i1;
            reg [16:0] add_out_i2;

     always @(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rst )
       begin    if (!rst) begin add_out_i1 <= 17'b0;add_out_i2 <= 17'b0;end
                else if (en_lut1_i && !en_lut2_i) //rst &&
                                   add_out_i1 = dout_lut1;
                else if (!en_lut1_i&& en_lut2_i)
                                   add_out_i2 = dout_lut2;
         end

       (*mark_debug = "true"*)      wire [16:0]add_out1;
       (*mark_debug = "true"*)      wire [16:0]add_out2;
            assign add_out1 = (en_lut1_i)?add_out_i1:17'b0;
            assign add_out2 = (en_lut2_i)?add_out_i2:17'b0;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