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无片内电容LDO环路仿真瞬态响应很奇怪

楼主(2015-05-02):
电路静态工作点

电路静态工作点

环路频率响应

环路频率响应

不明白为什么在低频时放大倍数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该怎么改进啊?

求大神们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电路的相位裕度怎么看?是多少?这个电路稳定吗?

网友:
LC断环处的AC=1引入错误。应该从电容断加入。

网友:
在电容下级板和gnd之间加交流信号仿真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不知道有stb仿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吧?但是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了下,但是仿真结果是一样的,完全摸不着头绪啊

楼主:
我看了下第一级的输出频率响应  如下图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第一级,但是没理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stb仿真结果就会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小白,求大神指教

网友:
那是你电感值太小了,你电感取1T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把L和C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感,电容取的确实都是是1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取值就是1T

网友:
LC的取值。。。。

网友:
你这仿真结构哪儿找的,怎么感觉怪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中国知网上下载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里的一个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能发过来看下么,谢谢

网友:
LC的取值决定最低频。
你可以忽视10HZ以下,或者频率从10hz起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设计
--吉林大学的
那个格式无法上传。。。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的原因是MOS管的输入电阻的影响,量级在兆欧的样子,可以在GS之间并上电阻来模拟这样的曲线。不过我的环路与你的不太一样,我的环路中有电容,与MOS管的输入电阻形成一个高通网络,因此在低频出现上升。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哈,我用stb仿了下。。。就没有上升的了,但是从一开始就下降,你的仿真电路和我的一样吗?

网友:
可以试下把电容电感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