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比较ddc和gate

楼主(2015-05-02):
客户给出了一个IP的DDC文件,在综合时直接读入该ddc,写出whole chip的netlist文件。
在做formality时,将我们设计的RTL和客户的DDC读入作为ref,将综合出的netlist做为imp,
进行到verify时,总是报如下错误:
Error: The reference container has DDC design (s) with unmapped operators. (FM-396).

另:为了检查客户的DDC,用dc_shell读入该ddc后,直接写出verilog文件,可以看出是gtech格式的,包含
GTECH_OR2, SEQGEN, SELECT_OP......。怀疑是用到了DesignWare的内容。是不是在formality时需要设置参数啊?

请大拿指点迷津啊!

网友:
最好map(compile)下吧, 否则就是gtech格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

我看error 提示的应该是没有读入这个IP的db(库文件)吧

网友(2016-01-12):
回复 楼主:
楼主,上述问题你解决了没有?能否告知方法。谢谢

网友:
能否告知方法?

网友(2020-11-26):
请问下这个怎么解的啊?我这边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2022-06-16):
hi,我这边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先是将ddc吃进dc 突出gtech.v,里面确实是gtech 和 select_op等内容。然后我用gtech.v和dc后的网表进行对比。但是读gtech.v时,fm报cannot link ref  select_op等cell。我明明read_db时已经吃了fm 自带的stand.sldb。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i,我这边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先是将ddc吃进dc 突出gtech.v,里面确实是gtech 和 select_op等内容。然后 ...

更新一下最新思路,吃进去ddc文件后,compaile,然后写出gtech 网表,并且设置了svf。fm时吃了两个svf,ddc2gtech & ddc2syn的。然后按照网表比网表的方式进行对比。在读imp时出现cannot link cell 的错。然后i workspace create fail。继续debug吧

网友A(2022-07-22):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最新思路,吃进去ddc文件后,compaile,然后写出gtech 网表,并且设置了svf。fm时吃了两个svf,d ...

前一段时间较忙,fm暂时停止。最近开始继续攻克。
目前基本思路已经确定,即unmap的ddc需要进行最简单的compile,然后用map之后的gtech netlist 也好,用完全map到std.db上的syn netlist也好,与正式综合后的syn 网表进行比较。
但都出现了fail,有一些dff 比不过。初步来看是一些latch 的问题,设置set_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后继续try。
何其难啊,何其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时间较忙,fm暂时停止。最近开始继续攻克。
目前基本思路已经确定,即unmap的ddc需要进行最简单的c ...

最简单的compile的纯map无opt的gate netlist和综合出正式的gate netlist 为什么会fail呢?有可能是latch的原因!!!继续tr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compile的纯map无opt的gate netlist和综合出正式的gate netlist 为什么会fail呢?有可能是latch ...

请问兄台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compile的纯map无opt的gate netlist和综合出正式的gate netlist 为什么会fail呢?有可能是latch ...

最新情况: 采用策略为,让客户用rtl综合出gtech.v,客户用rtl2gtech fm pass;我用客户给的gtech.v再进行dc,然后fm pass,可是,时序巨差,pr根本用不了。原因是rtl2gtech时进行compile,gtech.lib本身没有时序信息,导致没有优化。而到了gtech2syn时,两者都是门级网表,但是优化力度很小。于是该方案,虽然fm pass ,但是结果却用不了。最终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客户使用加密后的二进制rtl,dc 和fm都可以认,也都可以进行。
最终结论如下: rtl2ddc 无论compile 或是没有complie都不能进行大规模设计的fm。想保护代码又想fm pass,只能使用rtl加密,加密成.sv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兄台该问题解决了吗?

已解决,看我下文~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最新情况: 采用策略为,让客户用rtl综合出gtech.v,客户用rtl2gtech fm pass;我用客户给的gtech.v再进 ...

当然,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修改gtech.lib里面的内容,给每一种cell,人工添加时序信息。转db,然后进行rtl2gtech的综合。但这个是个大活,比较耗时,需要用其他库里面的时序模型一个一个粘贴过来。而且时序也有可能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情况: 采用策略为,让客户用rtl综合出gtech.v,客户用rtl2gtech fm pass;我用客户给的gtech.v再进 ...

果然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客户给我的也是先给gtech再给ddc,最终卡在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