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标准单元的gds导入icfb中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5-05-02):
smic.18标准单元的gds导入icfb中,每次打开layout时候都显示下图的警告提示:

请问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我在导入gds时候,缺少了什么吗?求解答。。

网友:
display.drf 没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在layout里面可以看到cell的结构了,.drf文件应该是用到了,是不是缺少其他文件?它提示的merged是什么意思?我有文件没有合并?望版主指点啊

网友:
也没关系吧,只是display的颜色不好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知道了,多谢版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被导入的库的technology attachment不对,设置到SMIC0.18 PDK的库就好了,不应该有显示不出来的层,要不然DRC也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只有标准单元的库,没有PDK的安装文件啊。。之前用TSMC0.18的时候,有spices Model的,现在用的smic没有spices Model的,所以没有办法attach了,直接用了.drf文件来显示的
如果没有attach的话,会有很多DRC的warning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Technology attachment和spice model没关系。 而且SMIC的PDK为什么没有spice model呢?不应该啊。

Technology attachment不准确的话,你能担保每一层都正确显示出来了?而且都正确产生GDS了?这个保证不了作版图有什么意义,还不如用Powerpoint 画版图呢(嘻嘻)。而且你看到的警告信息正是在抱怨有某几层没有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拿到的工艺smic.18是师兄给的,我也不知道全不全。PDK文件是不是必须要安装?安装完后Technology Attach 后就可以了吗?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