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下ansys15.0安装不上!!!

楼主(2015-05-02):
我用的centos6.6,sudo ./SETUP 安装ansys HFSS,老是出现提示/tmp/ads...空间不足 Screenshot-Untitled  ,请大神指导一下。
不仅如此,ansys maxwell,也是这样。按照它给的安装指导做了,也不行。急!

楼主:
空间什么的都是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装的系统你告诉我没有148M的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是否是新装的系统无关,这个有时安装系统时,文件系统划分时忽视了/tmp空间的大小的要求!

   df   -h   和df   -h   /tmp的结果贴出来看一下!

   如果您的机器能远程访问,可以告诉我ip地址,给您远程看看。。。

-----------------------------------------------
专业hfss/cst/feko/ads/empro hpc cluster support!
http://www.it2hand.com/   QQ: 251804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