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侠们有谁知道升压电路在上电启动时的输入冲击电流大小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5-05-02):
求助,大侠们有谁知道升压电路在上电启动时的输入冲击电流大小由什么决定的??在不改变外围配置的前提下如何降低这个冲击电流??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什么是输入冲击电流。。。是电感电流么?

网友:
I=V/R,就这样咯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的设定,应该是芯片电流阈值来限定这一过冲电流。
有的芯片启动时固定导通时间也可以一定程度限定过冲,直到输出接近目标值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指点,可能我有些情况没说清楚
1,这颗同步升压电路的续流管是没有衬底选择功能的,也就是说寄生的体二极管是存在的。
2,整个芯片是由vout供电,输入直接是电感接SW端。
3,电路是有低压启动功能的,vout<2V 是进入低压启动模块,低压启动部分的工作模式不是PWM,类似于PFM模式,内部是个环形振荡器产生开关信号驱动大管子给输出升压;
目前是1v输入转3.3v输出时,无法启动,输入启动电流太大,被前一级限制了,现在就想把启动电流降下来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指点,可能我有些情况没说清楚
1,这颗同步升压电路的续流管是没有衬底选择功能的,也就是说寄生的体二极管是存在的。
2,整个芯片是由vout供电,输入直接是电感接SW端。
3,电路是有低压启动功能的,vout<2V 是进入低压启动模块,低压启动部分的工作模式不是PWM,类似于PFM模式,内部是个环形振荡器产生开关信号驱动大管子给输出升压;
目前是1v输入转3.3v输出时,无法启动,输入启动电流太大,被前一级限制了,现在就想通过改芯片内部把启动电流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