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环形振荡器起振问题(cadence)

楼主(2015-05-02):
本人正在设计一个环形压控振荡器,要求中心频率是100M,输出振幅4.5V,设计的电路图如下所示,采用的是上华0.5的库,但是完成之后仿真根本不起振,求高手指导。。。。。。多谢

网友(2015-07-30):
你用一个pwl波作为电源vdd输入先试下,然后确定下环路增益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