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提问,关于由已设计模块构成更高一层模块

楼主(2015-05-03):
本人新学FPGA,学到由已生成模块构成更高一层模块时遇到这个问题,不能组合成更高一层的模块,所以来请高手指点我错在哪。谢谢啦~

网友:
不用include。能自动根据模块名字,找到同工程中其他文件中同名的模块。
flop 最好每个模块都写一个,分号结束。我是没这么写过。

楼主:
回复 2# xyd237529 module hardreg(d,clk,clrb,q);
    input clk,clrb;
    input[3:0] d;
    output[3:0] q;

flop flop(d[0],clk,clrb,q[0],);
     flop(d[1],clk,clrb,q[1],);

  flop(d[2],clk,clrb,q[2],);

  flop(d[3],clk,clrb,q[3],);
endmodule
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ule hardreg(d,clk,clrb,q);

input clk,clrb;input[3:0] d;
output[3:0] q;

flop d1(d[0],clk,clrb,q[0],);
flop d2(d[1],clk,clrb,q[1],);
flop d3(d[2],clk,clrb,q[2],);
flop d4(d[3],clk,clrb,q[3],);

endmodule

这样应该可以了

楼主:
回复 4# xyd237529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我做出来一个这样的效果 4个D触发器构成一个4位寄存器,这算是对了么?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太大。
你自己写的寄存器,所以你自己看一下里面连接有没有错误就好。
然后仿真一下,看看波形能不能实现寄存器的功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