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找到VDD、VSS floating的cell

楼主(2015-05-03):
我在place_opt之后verify_pg_net了一下发现有两处floating VDD cell,想手动连接这两个cell,可是不知道如何找到这两个cell,求高人指点!

网友:
Verification下有个error browser(ctrl +shift+e)

网友:
如果是cell摆放的不正确,可以点lllegal cell placements选项,reload下就可以了

网友:
violation browser里面选 misc error, 通常verify_pg_nets 得到的error信息叫$top.er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