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P PLL的环路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5-05-03):
毕设要做一个GPS频率综合器,采用电荷泵锁相环结构,关于锁相环的Loop Bandwidth,这到底是个什么参数?具体怎么求啊?还有它跟Loop Filter的带宽有什么关系?
如果环路是一个二阶的,那么环路带宽跟阻尼系数和自然角频率有什么关系吗?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同学你查过资料了吗?

网友:
我建议你把锁相环的书好好的看一遍

网友:
The loop filter defines the location of the "zero" and the high-frequency "pole".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貌似都在讲环路带宽的大小和相位噪声、系统稳定性、稳定时间的关系......能否麻烦您简单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锁相环也是块大内容啊,怕没时间好好研究了,毕设得赶紧先完成了~以后可以慢慢看,不过得先把眼下的事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样子做设计不行的

网友:
本科还是硕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