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calculator 仿真电流 和 跨导 软件操作疑问

楼主(2015-05-03):
本科毕设,做一个轨至轨运放。

我用的单倍电流镜方法,在仿真gm时,因为输入差分对在弱反型区,我想到了三种方法去把gm扫出来1 由公式知道,弱反型下 只要保证输入级的n、p差分对电流恒定即可。于是我仿真n和p差分对的电流之和(DC仿真 扫描输入电压 0-1.8)

设定表达式(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在这里)

错误页面

单独时可以直接出图,但是相加就不可以了   求论坛的前辈们看一下
2 做DC仿真,然后对整个运放做的电流对输入微分  表示不会使用deriv  出来时一样是表达式错误;
3 做AC仿真,但把AC的频率设在1Hz,同时扫描输入vdc的电压 0-1.8 ,因为是在ac下,由电路分析知道:
出图 表达式(负载电容上的电流 除以 输入小信号) 这是我觉得最合理的,但是结果也是表达式错误,最初是0 / 0错误,我就在分母加上括号。但是接着又提示新的错误,无法计算分母的表达式。

总结:三种错误提示都基本一致,我不知道是不是喔在使用输出表达式那一块忽略了什么,还是表达式真的错误,还是原理都不对。

楼主:
图怎么挂了

主体电路

主体电路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表达式设定

表达式设定

计算

计算

错误

错误

楼主:
希望前辈们能给予一点指导

楼主: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2019-06-10):
引用 楼主: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

请教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