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激励能显示,但输出没变化

楼主(2015-05-03):
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大神看看这是测试代码
`timescale 1 ps/ 1 ps
`include "led.v"
`include "left.v"
`include "right.v"
`include "divid.v"

module led_vlg_tst();

reg brake_in;
reg clk;
reg lt;
reg rst;
reg rt;
// wires
wire [5:3]  led1;
wire [2:0]  led2;

led u1(

.brake_in(brake_in),

.clk(clk),

.led1(led1),

.led2(led2),

.lt(lt),

.rst(rst),

.rt(rt)
);
parameter DELY=50;

always  #(DELY) clk=~clk;
initial begin
   rst=0;clk=0;lt=0;rt=0;brake_in=0;
#DELY
rst=0;lt=1;rt=0;brake_in=0;
#DELY
rst=1;lt=1;rt=0;brake_in=0;
#DELY rst=1;lt=0;rt=1;brake_in=0;
#DELY rst=1;lt=0;rt=0;brake_in=1;
#DELY
rst=1;lt=1;rt=0;brake_in=1;
#DELY
rst=1;lt=0;rt=1;brake_in=1;

end
initial $monitor($time,,,"rst=%b rt=%b lt=%b brake_in=%b led1=%d led2=%d",rst,rt,lt,brake_in,led1,led2);

endmodule

这是顶层代码
module led(

rst,

clk,

brake_in,

lt,

rt,

led1,

led2
);

input wire
rst;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brake_in;
input wire
lt;
input wire
rt;
output wire
[5:3] led1;
output wire
[2:0] led2;

wire
SYNTHESIZED_WIRE_2;

right
b2v_inst(

.rt(rt),

.clk(SYNTHESIZED_WIRE_2),

.brake_in(brake_in),

.rst(rst),

.led1(led1));

defparam
b2v_inst.s0 = 3'b000;

defparam
b2v_inst.s1 = 3'b001;

defparam
b2v_inst.s2 = 3'b010;

defparam
b2v_inst.s3 = 3'b100;

defparam
b2v_inst.s4 = 3'b111;

left
b2v_inst1(

.lt(lt),

.clk(SYNTHESIZED_WIRE_2),

.brake_in(brake_in),

.rst(rst),

.led2(led2));

defparam
b2v_inst1.s0 = 3'b000;

defparam
b2v_inst1.s1 = 3'b001;

defparam
b2v_inst1.s2 = 3'b010;

defparam
b2v_inst1.s3 = 3'b100;

defparam
b2v_inst1.s4 = 3'b111;

divd
b2v_inst2(

.reset(rst),

.clkin(clk),

.clkout(SYNTHESIZED_WIRE_2));

endmodule

下面是各模块代码
左模块
module left(lt,clk,led2,brake_in,rst);
input clk,lt,brake_in,rst;
output led2;
reg[2:0] led2;
reg[2:0] state,next_state;
parameter s0=3'b000;
parameter s1=3'b001;
parameter s2=3'b010;
parameter s3=3'b100;
parameter s4=3'b11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异æ-¥清零

begin
if(!rst)  state<=s0;//ä½çμå13æ¸é¶ï¼rsté«çμå13ææï¼
else
if(!(lt||brake_in))  state<=s0;

else
state<=next_state;
end
always@(state or brake_in)
begin
case(state)
s0: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1;end
s1: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2;end
s2: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3;end
s3: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1;end
s4: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0;
           else         next_state<=s1;end
endcase
led2<=state;
end

endmodule

右模块
module right(rt,clk,led1,brake_in,rst);
input clk,rt,brake_in,rst;
output led1;
reg[2:0] led1;
reg[2:0] state,next_state;
parameter s0=3'b000;
parameter s1=3'b001;
parameter s2=3'b010;
parameter s3=3'b100;
parameter s4=3'b11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å¼æ-¥æ¸é¶

begin
if(!rst)  state<=s0;//ä½çμå13æ¸é¶ï¼rsté«çμå13ææï¼
else
if(!(rt||brake_in))  state<=s0;

else
state<=next_state;
end
always@(state or brake_in)
begin
case(state)
s0: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1;end
s1: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2;end
s2: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3;end
s3: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1;end
s4:begin  if(brake_in) next_state<=s0;
           else         next_state<=s1;end
endcase
led1<=state;
end

endmodule

分频
module divd(reset,clkin,clkout);

input reset,clkin;

output clkout;

reg clkout;

reg [23:0] cnt;

always @ (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in)

if(reset==1'b0)

begin

cnt=0;

clkout=0;

end

else

begin

cnt=cnt+1'b1;

if(cnt>=5000000)

begin

cnt=0;

clkout=~clkout;

end

end

endmodule

弄了半天,找不到问题,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我找到了,原来是时间设置有问题,我设置运行700ps,而输出要在0.5ms才能变化,导致出问题。

楼主:
坑爹啊,这种小问题花了我3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