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中如何使用 in system memory 工具?

楼主(2015-05-03):
如题,用过quuartus 的童鞋应该都知道这个工具,在线调试的时候挺有用的。现在想知道ise中有没有这个玩意,有的话怎么使用呢?求指教!

网友:
ise没有这个工具,很遗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类似的东西也没有吗?就是jtag在线更新一下rom中的数据而已嘛
另外问一下chipscpoe中想观察的io端口找不到cdc连接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ISE里有个VIO,可以通过JTAG控制寄存器赋值,你可以找找教程;第二个问题,ISE综合时会优化掉一些信号,或者给它改名字,添加CDC的时候可以过滤一下,比如你要找的信号是input_a,用*input_a*来搜索一下,也许会有个input_a_buf之类的信号,是它插了个BUF然后改了名字……或者不使用CDC,直接用ILA来插入你想要看的信号,大概就不会被优化掉了,不过会麻烦一点。

楼主:
3楼正解。这几天找的就是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