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侠们有谁知道升压电路在上电启动时的输入冲击电流大小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5-05-03):
求助,大侠们有谁知道升压电路在上电启动时的输入冲击电流大小由什么决定的?在不改变外围配置的前提下如何降低这个冲击电流??

网友:
電感電流決定的阿, 如果你的電路沒有soft-start, 那一開始MOS就會用max. ON Duty開關, 導致電感電流很快就會上升至極高, inrush current就會衝高, 一般就是想辦法讓開機時在一定的周期內, 電感電流上升不要太快
方法很多, 最長被系統工程師用的就是叫IC設計工程師解決...........如果你是IC設計工程師, 那就想辦法OP的reference voltage 或 comp電位下手, 想辦法讓初期的on duty是漸進式展開

网友:
BOOST升压电路在D=0的时候,输出也是等于输入的啊?这有影响吗?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指点,可能我有些情况没说清楚
1,这颗同步升压电路的续流管是没有衬底选择功能的,也就是说寄生的体二极管是存在的。
2,整个芯片是由vout供电,输入直接是电感接SW端。
3,电路是有低压启动功能的,vout<2V 是进入低压启动模块,低压启动部分的工作模式不是PWM,类似于PFM模式,内部是个环形振荡器产生开关信号驱动大管子给输出升压;
目前是1v输入转3.3v输出时,无法启动,输入启动电流太大,被前一级限制了,现在就想通过改芯片内部把启动电流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楼上的指点,可能我有些情况没说清楚
1,这颗同步升压电路的续流管是没有衬底选择功能的,也就是说寄生的体二极管是存在的。
2,整个芯片是由vout供电,输入直接是电感接SW端。
3,电路是有低压启动功能的,vout<2V 是进入低压启动模块,低压启动部分的工作模式不是PWM,类似于PFM模式,内部是个环形振荡器产生开关信号驱动大管子给输出升压;
目前是1v输入转3.3v输出时,无法启动,输入启动电流太大,被前一级限制了,现在就想通过改芯片内部把启动电流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楼上的指点,可能我有些情况没说清楚
1,这颗同步升压电路的续流管是没有衬底选择功能的,也就是说寄生的体二极管是存在的。
2,整个芯片是由vout供电,输入直接是电感接SW端。
3,电路是有低压启动功能的,vout<2V 是进入低压启动模块,低压启动部分的工作模式不是PWM,类似于PFM模式,内部是个环形振荡器产生开关信号驱动大管子给输出升压;
目前是1v输入转3.3v输出时,无法启动,输入启动电流太大,被前一级限制了,现在就想通过改芯片内部把启动电流降下来

网友:
其实来这边问,还不如好好的再研究下自己设计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电流到底被哪里消耗掉了,系统设计是不是有bug

这颗ic大概就是LT的34**?

网友:
Vin=1V的喔,  那你應該先確認你的IC電壓多少會啟動, Vin扣掉schottky diode以後應該<0.8V, 你的IC如果0.6V還沒辦法switching, 基本上就沒啥機會了, 這一顆IC難在低溫還要有辦法啟動

网友:
搞软启动啊

网友:
冲击电流可以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压1v启动时怎么做软启动呢??

网友(2016-09-19):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异步boost,在刚上电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过冲电流,这阶段环路还是没有工作,是由于VIN直接上电,通过肖特基二极管直接给输出电容充电造成的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VIN上电越快就有越大的过冲电流。电路是有软启动电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仙您好,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异步boost,在刚上电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过冲电流,这阶段环路还是没有工作,是由于VIN直接上电,通过肖特基二极管直接给输出电容充电造成的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VIN上电越快就有越大的过冲电流。电路是有软启动电路的。

网友:
主要是输入电容造成。可以增加热敏电阻改善。

网友:
如果是同步的结构,有一个比较省事的解决办法,就是限制每一个开关周期内流过下管的电流。每当电流超过一个值,就关闭下管,这样电流就不会继续升高。
对于异步的结构,可以尝试用一个非常缓慢的ramp来给reference电压用。也就是说不要一开始就给3V让它爬,慢慢给。这个ramp你自己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