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手动如何添加金属

楼主(2015-05-03):
发现VDD的pad没有连接到power ring(VDD),怎样手动添加金属来连接?求指导。。。。

网友:
手拉啊,手

网友:
连线时的 net 名要填。不一致的net要连到一块的话,就要先global conn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添加呢?麻烦您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或者有个教程资料的也行,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对软件的操作就不熟悉,您对具体步骤清楚吗?如何手拉??

网友:
回复 网友C:

    Edit, Add, Polygon

EDI是比较笨一点,不像Virtuoso可以直接拉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