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读写 写后面能紧跟一个读吗,两个都是single

楼主(2015-05-03):
AHB读写 写后面能紧跟一个读吗,两个都是single?两个相连的cycle里?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理解。
写操作的命令(addr,trans,burst)完成之后,写数据被接收是看ready信号是否为“1”,也就就是说写命令是第N拍,写数据可能是第N+1或者N+2。
如果你的系统每次都是N+1拍给出还有ready,那么写之后可以跟一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