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gds二进制数据流如何查看

楼主(2015-05-04):
想做一款类似SRAM Complier的软件,首先要对源6管SRAM单元版图.gds文件进行拼接操作,我只想看.gds文件里面的二进制数据流,并编写脚本进行二进制拼接,如何做呢?

网友:
我还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不知道该用什么格式打开

网友A:
c语言解析,基本上是

其他语言都太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打不开的话,就直接编写脚本调用,我大概了解里面数据流的用法,自己向其中写入数据流,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解释一下不,谢谢

网友C(2022-11-08):
引用 网友A:
c语言解析,基本上是

其他语言都太慢

请问c语言具体用什么办法解析呢,刚入门小白,希望得到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c语言具体用什么办法解析呢,刚入门小白,希望得到大佬指点

有python实现的gds解析的库
Gdspy is a Python module for cre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GDSII stream files. Key features for the creation of complex CAD layouts are included:

Boolean operations on polygons (AND, OR, NOT, XOR) based on clipping algorithm
Polygon offset (inward and outward rescaling of polygons)
Efficient point-in-polygon solutions for large array sets
Gdspy also includes a simple layout viewer.

Typical applications of Gdspy are in the fields of electronic chip design, planar lightwave circuit design,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ttps://github.com/heitzmann/gdspy
GDSHelpers in an open-source package for automatized pattern generation for nano-structuring. It allows exporting the pattern in the GDSII-format and OASIS-format, which are currently mainly used for describing 2D-masks. Currently, the focus is mainly on photonic and superconducting circuitry. The library consists of growing list of parts, which can be composed into larger circuits.
https://github.com/HelgeGehring/gdshelpers
https://github.com/scholi/libgds
https://github.com/gdsfactory/gdsfactory

C++实现的解析库
https://github.com/purdue-onchip/gds2Para
https://github.com/EDDRSoftware/gdsFileParser
https://github.com/judefdiv/gdsc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