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设计

楼主(2015-05-04):
一个带隙的仿真,电源抑制比怎么仿?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在电源上加一个交流的1V的信号?其他地方都不用改动吗?内部的放大器也不用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仿出来是

   是仿真方法的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两根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条是dB为单位的,另一条就是mv 单位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带运放的结构吗?低频PSR应该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带运放的带隙的结构,可能是仿真或者电路的问题,电源抑制比在低频时候也不好

网友:
电路能看看么?更像是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