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史密斯圆图阻抗线中如何显示高低频端

楼主(2015-05-04):
输入阻抗(S11)测试中(s参数仿真,没用史密斯圆图工具),得出在史密斯圆图中的输入阻抗线。求助,如何得出图示,端点处,哪个是高端频率点,哪个是低端频率点。谢谢!!!

网友:
添加Marker不行吗?Marker不是会显示出频率和S参数信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方法可行。刚在用,还有很多不熟.谢谢你!

网友(2017-03-22):
回复 楼主:

   左上角有三角的标注(marke),可以添加至图里面,而且是可以移动的哦。

网友:
阻抗匹配,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