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os管偏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5-05-04):
mos管是电压控制性器件,图中M1不是仅仅只需要Vb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吗?为什么还要用电流源I1来提供电流偏置呢?

网友:
电流源的存在是给电路提供一个需要的稳定的直流大信号工作点和输出点,这样小信号加进来经过放大也是在这个DC值上的放大,如果没有这个偏置,该电路也是可以放大信号的,只是其输出的DC工作点将会跳变很大,在某些条件限制下和某些电路中,迫不得已我们也是会去掉这个电流源的~

网友:
没有I1,静态工作点会偏离放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Vb是确定的那么通过M1的电流不就确定了吗?为什么还要加一个I1,或者说直接用Vb把M1偏执到饱和电流为I1不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用Vb偏置,输入信号变化怎么办?直流工作点怎么保证?Vb是不是要跟随Vin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堪忧。。

楼主:
对哦,Vb确定了,但是过驱动电压在变化,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Vb不变,过驱动电压随Vin变化,这是基本的共栅级放大器。谢谢您

网友:
电路基础不过关。。。

网友:
MOS光Gate电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或者提供source电压或者提供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