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带隙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5-04):
如图所示,温度高到大约130左右时,带隙电压会突然升高看,温度再上升的话,带隙电压又会降低,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1

楼主:
二阶效应????????

网友:
二阶效应似乎不应该这个突兀,一般还是比较平滑的,S形才对。
  你是不是130C有管子抛离正常工作区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管子?
三极管吗?

网友:
不是BJT,你的运放OP或者电流源的那些mos管。

网友:
如果比线性补偿温度系数还大的话,应该是静态工作点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130度时的各器件工作点对不对

网友:
这么大的波动,应该是直流偏置的问题

楼主:
也许是三极管随温度变化时候的特性不好。
我没有连成二极管形式

网友:
是model的问题,一般的model只测到120 ℃
也有可能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1

2

2

这是PDK的三极管的图,能看出什么来吗?

网友:
model cover了150,应该不是bjt的问题。你可以仿一下130情况下的各个工作点。
也可能在130的时候出现了不收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图上看,没有什么大问题。
把温度设定到130度前后,比较一下直流工作点。

网友:
也可能opamp的gain变化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仿真器不收敛的问题,换一个仿真器试试,或者从高温到低温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