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络分析仪校准问题

楼主(2015-05-04):
请问当网络分析仪在频段0-5GHz校准好之后,想在频段2-3GHz之间应用,需不需要在2-3GHz处重新校准

网友:
不需要,如果你只用2~3GHz,完全没有必要校准这么宽的范围。

楼主:
谢谢,只是原来是在5G左右应用,突然在手机频段测试,就是不知道需不需要重新再校准

网友:
不需要,僅需載入校正檔後修改起始/結束頻率為2~3GHz即可,但是建議每當儀器有重新啟動或是RF纜線接頭等等有更動時,請重新教正以確保其正確性。

网友:
校准合适的范围,太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