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 CML电路

楼主(2015-05-04):
求教,PFD可以用CML电路来做吗?电路结构是怎样的呢?或者谁有用CML电路做PFD的相关资料,求大侠们告知!!!

楼主:
自顶  不要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这个必要,一般来说

网友:
如果你工艺不是太烂,速度又要求太高,实在想不出为啥用c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GF55nm工艺   3.125G的速度不用CML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PFD使用在高速CDR里边的,GF55nm工艺,3.125G。我看很多高速CDR的PD以及VCO都用CML啊?传说中有各种优点来着。。。另外我这个PFD是用在鉴频环路的,我查文献一般鉴频环路都用CML形式的自动调相鉴频器,我也是第一次接触鉴频环路里用PFD,不知道该做成什么样了。。。

网友:
分频电路可以用CML,PFD 基本没见过

网友:
10G 一般都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那我就用正常的CMOS逻辑做吧 谢谢!

网友:
输入频率都是3.125G了,CML也可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我不知道CML形式的带复位端的D触发器是什么样的啊。。。正常的由CML锁存器构成的D触发器我知道,可是该怎么实现复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FD输入不可能是3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没讲清楚PFD的输入多少。
    CDR 有没有可能直接输入的是 数据率/2 的速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PFD输入参考频率为3.125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要求PFD输入参考频率为3.125G...

网友:
在CDR的中 由于不会分频,PFD工作频率就是最高频率,3.125G正常,用正常的CMOS肯定是不行的。可以考虑TSPC  功耗比CML会低一些。

网友:
3G频率,CMOS PFD应该还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