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板卡在空EEPROM配置下系统无法启动

楼主(2015-05-04):
当我去掉两个配置芯片的时候,将本地配置芯片的EEDI/EEDO改成下拉,插上电脑后即可经过自检,也可以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PLX PCI9056/8311 但是在我只插上空的本地配置芯片的时候,将EEDI/EEDO改成上拉,电脑无法经过自检,系统不能启动所以想问下各位  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