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带隙基准电路

楼主(2015-05-04):
其电路图如下图所示,有些电阻值是一样的,在图中标注出来了,我想问一下A点电压和B点电压是怎么被嵌位至相等的啊?Q3和Q4好像分别是正反馈回路和负反馈回路。。。大家有见过这样的带隙结构么?

楼主:
没有大神会么?

楼主:
求大神粗现。。。

网友:
把CDL网表附上吧  需要仿真琢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看电路的话很难看出什么东西来是吧?好吧,那我单仿以后给出你要的文件,之前仿真的时候结果是A点和B点电压是相等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Q3和Q4看着像各自组成单端输人的简单放大器。。。

楼主:
顶顶,不要沉啊

网友:
楼主是我电微院的吧,学号这么熟悉,这种BGR好像很少见

网友:
呵呵 能够搭出如此精简电路之人……
是在校学生搭出来的吗 还是哪家芯片里的电路

网友:
右邊電路部份是啟動電路外加判定,基準電路是否OK,左邊是電路主核心
具體看你可以拆成幾部份看
最左邊你可以看成是個表示電路產生I1=Delta Vbe(Q1/Q3)/R BIAS 电流 中间部分是一个产生电流为I2=Delta Vbe(Q1/Q2)/(2*R1) , 最左邊上面NMOS 流過的DC 電流 即是兩者之差 即In=I1-I2 如果电流镜比例为1:1
BGR 数值测试VBEQ1+ I2*(R2+Rx)
整个电路则是 一個負反饋 你可以看成3个小环 即bias 电路(local feedback)+ local feedback (Q2+R2)+ loca feedback (Q4+Source Follower + VREF)  具体如何断loop有多种断法 取决于自己怎么看着舒服 怎么去断,每个人或许有不同的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有几点疑问,先把你的回复重述如下
   右邊電路部份是啟動電路外加判定,基準電路是否OK,左邊是電路主核心
具體看你可以拆成幾部份看
最左邊你可以看成是個表示電路產生I1=Delta Vbe(Q1/Q3)/R BIAS 电流 中间部分是一个产生电流为I2=Delta Vbe(Q1/Q2)/(2*R1) , 最左邊上面NMOS 流過的DC 電流 即是兩者之差 即In=I1-I2 如果电流镜比例为1:1
BGR 数值测试VBEQ1+ I2*(R2+Rx)
整个电路则是 一個負反饋 你可以看成3个小环 即bias 电路(local feedback)+ local feedback (Q2+R2)+ loca feedback (Q4+Source Follower + VREF)  具体如何断loop有多种断法 取决于自己怎么看着舒服 怎么去断,每个人或许有不同的断法

    我想问的是I1=Delta Vbe(Q1/Q3)/R 这个成立的条件是Q1和Q3的集电极电压要相等的吧?(或者说流过Q1和Q3的电流相等)这里怎么保证它是相等的?
     另外,中间I2=Delta Vbe(Q1/Q2)/(2*R1)的电流应该也有条件才能成立吧?比如说A点和B电压嵌位相等什么的。。。
      期待你的解答,谢谢。。。这是凌特的片子里面的芯片,学生一般会搭比较常规的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西电微院的,我是学号党

网友:
Q3 和Q4应该是保证A和B相等的运放输入端,但是运放的负载不是很清晰,电路再整理整理。
这个电路和这个很像
http://bbs.eetop.cn/thread-482081-1-1.html

网友:
二极管Q3,Q4作为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Q4上面的p管(称作P1)把最左边Q3的电流复制过来,在Q4和P1之间对Q4和Q3电流作差,即为放大器的输出;然后又经过共源放大器连到了Vref,最右边是一个负反馈,完成A,B节点电压的钳位(P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不要这个表情,好不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Q3 Q4作为运放的输入端,Q3的m值是2,且加了个源级负反馈电阻,还可以看成是差分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我看到你说这是一个最最简单的电路,书上有说明?我怎么觉得这样的带隙结构很少见啊?这里A,B点怎么嵌位?上楼有人说了相关的理解,我也提出了我的疑问,你给看看吧。。。万分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我看了那个贴子,是很像,但是回帖的人也比较少,也没有解答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反馈为了稳定电路,不会改变差分结构吧,至于具体参数,那得是后来调试后在改进了,个人认为电路是这么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感觉差分运放应该是一个对称的结构,特别是输入管,一边采用负反馈电阻,另一个也应该采用吧,不然运放的失调怎么考虑呢?这也是我个人观点,最好能有相关书将这样的电路结构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再顶一顶,大神出现吧。。。。。。。。

楼主:
顶一顶。。。大神出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1.先说下从哪儿弄来的电路,能保证准确性么
   2.如此奇葩的BGR,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凌特公司的带隙电路,能保证电路的准确性吧。。。

网友:
vref上面的pmos的gate接哪里?
另外最好把尺寸显示出来。

网友:
属于基本结构的改进,但不知道该基准的特点,方便透露产品型号嘛?根据其对Veference的spec认识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接一个反相器的输出。。。。数字信号,分析的时候感觉其主要是启动的作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其型号是凌特公司的产品,LTC3526。你说的基本结构的改进,A点和B点的嵌位,我把图重新整理了一下:如下图所示:你觉得这可以认为是一个差分运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A点和B点单独拿出来,整理成下图,你觉得下图可以看成是一个差分运放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覺得不要拘泥于電路形式,只要分析的合理 能分析的通 即OKA和B點的點位確實是相等的,如果僅看右邊那一塊 已經可以構成負反饋組成一個bandgap 即書上傳統的兩級bandgap

整个电路确实在基础上做了改善
如果整體來看 左邊部份可以看成是正反饋即Gm 处于正反馈loop  右邊可以看成是負反饋 (即1/Gm-R 经Q2  放大点处  处于负反馈),即和书上传统的1/Gm+R 处于负反馈 道理几乎一样 万变不离……
designer 为什么这要改呢 其实觉得一个和系统供电电源电压相关:
1. 支持低压输入 电源电压可以工作相对较低
2. 电源PSRR
3. BGR负载动态相应

仔细理解 有很多值得你去推敲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部分认同你说的,但是那样的话Q3和Q4应该是同样的管子。但是这里Q3下面还接了一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H:

   差分输入对应该是对称的,但是实际应用中如果输出不理想的话 可能就要加东西了 ,而且加个电阻也只是个负反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中一个m=2,一个m=1,且没有尾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动态响应不是很理解,能详细说明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负载有些AC noise源 会导致从bandgap抽取电流 此架构能够较好的效应
西电的?  谁的学生啊 朱老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西电的,老朱实验室的。。。你也是西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关于为什么这样的架构能够较好的响应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相应的将负载瞬态响应的书么?这里难道是环路带宽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了那个给你回复的我自己觉得的放大器(就是输入三极管一边的m=2,另一边m=1),增益为12dB,带宽3M。。。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结果肯定有问题,是不是不应该像差分运放那样的方式啦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工作点不对,一层MOS应该能做50dB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工作点没有对,这个需要启动电路,但是带启动电路的时候只能用cpwl源仿瞬态(我如果用vdc仿真,工作点不对,仿真结果不对),仿交流只能看t=0s的状态(也就是用vdc源,也就是工作点不对),没法看脱离简并点后的交流,所以是不是没法仿?这怎么破?

网友:
    Q1 vbe = Q4 vbe  ????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计算I2时所得到的公式应该是建立在两路等分电流的基础上,如何保证电流分配相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个简单的启动电路就可以了,反正是分析阶段
比如用一个反相器,反相器的输入接脉冲源,反相器输出接启动点(比如你画的图中的Mp1、2、3、4的栅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反相器的话,交流还是只能看t=0的状态,不是吗!这样不也应该不可行么(我加了启动电路,仿瞬态可以,交流不行)

网友:
由datasheet可以看出该电路对BGR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静态点的确定:
A点: VA=VBE(Q1)
B点: VB=VBE(Q4)
由于发射结面积A(Q1)=A(Q2),IC(Q1)~=IC(Q4)
所以VA=VB;

负反馈回路通过Q4形成,
正反馈回路通过Q1形成。
Q4组成的共射放大器的增益远远高于
Q3组成的射级电阻负反馈放大器,
负反馈回路不断调整VREF保持VA=VB。

没有什么差分放大器。

R1分开放置在Q1的集电极与Q2的发射级是
为了降低Q2组成放大器的增益,防止电阻分流时电流偏向右边支路,
同时使得VCE(Q1)=VCE(Q2)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啊。。。确实不好办。
或者可以试试hspice的.ic语句自己定义初始电压,
然后仿真软件会根据这一初始电压求解静态工作点,再ac仿真,
spectre里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这里提一下我的疑问:这里你说的Q1和Q2发射极面积应该是1:6(你想说的是Q1和Q4的发射极面积相等吧?)然后你说Q1的集电极电流和Q4的集电极电流约等,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另外还要提一下,中间那一路上上面的PMOS管m应该是12,不是8,还有输出REF上的PMOS管是个开关管(作为启动开关管)。。。这里m值的12和8的差值4的量 估计是通过这输出REF那一路流下去。  但是分析是分析,怎么保证电流相等呢?上面的不能看做是电流镜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保证??流过电阻的电流你可以调整,剩下的部分不就到VREF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啊,你说Q1和Q4的电流时相等的,怎么解释的话比较好理解?

网友:
如果你非要照着书上的理解的话
右边部分建议你看下 Widlar bandgap。。。左边部分Q3,etc可以看成一个设定bias电流 整个电路是一个self bias current 即像我之前所言

电路的变化有多种形式,好的designer 做出的电路 是源于书中 但又有多种变化
有些东西是别人教不来的,即悟性
师弟慢慢学吧 模拟是个奇妙的 想创新很难 有时一点点改动即创新 关键是要学会独立思考 考虑电路的优缺点

网友:
自己也想问个问题
论坛里哪个大牛能详细解释一下 Q1 collector 和Q2 base之间电阻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师兄指点,我会慢慢学的,还需要的看的书太多。。。总之还是基础不够扎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限流的作用?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