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ing guide 与routing blockage的区别

楼主(2015-05-04):
想请教下routing guide和routing blockage有什么区别

网友:
A route guide provides routing directives for specific areas of your design. The routing
directives include
• Preventing routing (signal or preroute) on specific layers
• Controlling the routing direction on specific layers
• Controlling the routing density on specify layers
• Encouraging river routing on specific layers
• Prioritizing specific routing regions on specific layers
• Fixing violations as a single switch box
A single route guide provides one or more of these directives.

网友:
A routing blockage defines a rectangular or rectilinear region where no routing is allowed on
a specific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