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DC图形界面的schematic中找到warning中提到的某个cell

楼主(2015-05-04):
dc综合的时候提示有Warning: In design 'controller', cell 'C1237'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这种警告。我启动design_vision,想在schematic图中找到C1237这个cell,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不知道怎么在图中确定这个cell的位置(schematic图好复杂)

网友:
   change_selection [get_cells XXX]然后在schematic里面Ctrl+t前提是,这个cell确实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