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l和verilog导入cadence的symbol问题

楼主(2015-05-04):
我需要将ICC之后得到的gds导入cadence中,做lvs。

我的做法如下,
1. 将工艺厂提供的数字库的cdl导入,得到数字库的schematic;

2. 由于工艺厂没有提供数字库的用于cadence的symbol,所以用数字库的verilog导入symbol。但是,如果选择声明有电源地的.v文件,那么导入candence时,填的global的power和ground就会在symbol上生成两个全局的端口(如VDD!和GND!),这两个端口跟schematic中电源地端口不符。

3. 在此基础上,导入ICC生成的icc_pg.v(ICC生成的带电源地的.v文件),由于调用的数字库的端口不对应,因此无法得到工程的schematic。

在数字库的器件较少时,可以在cadence中,一个个的生成数字库中每个器件的symbol,这样得到的电源地端口与shematic中是一致的,但器件太多,就太繁琐了。

因此,我将数字库的cdl中的电源地改为VDD!和GND!;然后,用数字库的无电源地的.v导入cadence,生成symbol;得到的symbol没有电源地端口;接着,导入ICC生成的icc.v(不带电源地的.v文件),从而得到初步的shematic;最后在工程的shematic中添加VDD!和GND!两个pin,再生成工程的symbol。
layout上,将电源地分别打上VDD!和GND!的label。

将layout从cadence中导出成新的gds,结合工程的cdl做lvs,发现gds中没有VDD!和GND!两个端口。难道说layout导出为gds,全局的VDD!和GND!不认?

各位大侠有啥好用的方法来生成数字库的symbol?

网友:
做LVS需要这么繁琐么?
直接v2lvs不行么?
如果你一定需要Schematic,那就另说了....

网友(2015-12-29):
是的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2025-03-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