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振荡器

楼主(2015-05-04):
如图为一振荡器,时钟信号已用黄色圈出,感觉这个不是RC振荡器,不是压控振荡器,应该是环形振荡器,但是第三个反相器的输出没有与第一个反相器的输入相连。仿真过了,clk的信号是震荡信号,但是与所期待的信号有差距。不知道各位大牛有没有见过这种类型的振荡器,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貌似有点问题,如果是RC 应该有电容

网友:
能不能给出第一级反相器输入端的信号波形?
怎么看着像锁存器

网友:
两级ring?好奇怪啊

网友:
没见过。环形振荡器一般是奇数个反向器。

应该是利用pmos电流源和nmos电流源比较产生高低电平,再用pmos开关改变pmos电流源的阻抗,由此完成电平转换。

不知道频率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是这么回事,但是仔细分析下:13反相器的输入端为低,输出端为高,那么M6关断,只会让输入端的电压更低,反之亦然。。。
   所以看不懂。

网友:
还有,楼主能不能给出inv2里的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M6的栅极与第一个反相器的输出构成一正反馈,能够产生震荡信号,我再仿一下然后上传第一个反相器的输入信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电路图上看是负反馈。你反相器里的电路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v2里面的就是一PMOS与NMOS构成的反相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也觉得奇怪,如果是电容的话,时钟信号也应该加到第一个反相器的输入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精度还没算,现在出来的波形是锯齿波,不规范,希望能够调成标准的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在我看来就不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