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propagated_clock 同一clock capture是ideal,launch是propagated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05):
RT PT 读了spef后 set_propagated_clock 同一clock capture是ideal,launch是propagated怎么回事
求助大神
看log发现starRC抽的时候报很多warning 得到的spef不全
谢谢各位

网友:
你这是reg2out的时序报告吧

网友:
因為是virtual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g2ME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generate clock reg2MEM reg的可以propagate MEM的是ideal

网友:
贴具体path, 完整的

网友(2023-08-07):
什么原因?

网友(2024-07-23):
大佬能说下大概是什么原因照成的么

网友:
read_parasitics有没有报错或者是漏掉了,spef不完整会导致这个问题。 如果spef没问题,可以检查sdc里面是不是对mem的clk调整过,如set_clock_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