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如何调用定义parameter的头文件(.v)进行综合

楼主(2015-05-05):
Design Compiler如何调用定义parameter的头文件(.v)进行综合?放在.synopsys_dc.setup文件中,报错,说.v不是db文件;放在DC脚本里面的read_verilog命令中,设计要使用parameter时,找不到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这种定义parameter的文件需要在你的.v文件里包进来:include  parameter.v
然后将parameter.v文件的路径放在search_path里,工具就可以自己找到了。

网友:
直接放入verilog列表读入即可,或者以include调用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DC综合的时候,只需要执行analyze -format verilog -lib WORK parameter.v,而不需要执行elaborate命令,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DC综合的时候,只需要执行analyze -format verilog -lib WORK parameter.v,而不需要执行elaborate命令,对吗?

网友(2015-06-25):
回复 网友C:

   analyze只是做了语法的分析,应该是需要再进行elaborate的吧,实验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