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深亚微米工艺下的SRAM版图设计求助

楼主(2015-05-05):
在研究关于SRAM版图cell设计的时候发现,90nm工艺下的SRAM中6管中4个双稳态锁存管的分布大致如下,上面两个为PMOS,下面两个为NMOS

图1 90nm SRAM版图元件大致分布

图1 90nm SRAM版图元件大致分布

但是看到65nm工艺下的大致分布如下中间为两个PMOS,两边为两个NMOS,看到有45nm工艺的也大致如下图所示

图2 65nm SRAM版图元件大致分布

图2 65nm SRAM版图元件大致分布

我想问一下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什么,是因为65nm下图中的版图设计方式面积最省吗?还是还有其他原因,考虑到其他因素
不知道关于SRAM版图的设计到应该在哪里求助?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
有和楼主一样的疑问,同问,有哪位大牛有Memory 版图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30nm以上一般使用'tall'型bitcell,面积更小,130nm以下考虑到光刻偏差,采用"fat"型bitcell,这样poly都是条状并且方向一致,良率高但面积稍微大一点。当然这些都是6T bit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指点,那对于6T单元的常见版图布局就是以上两种吗?还是还有别的,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劳烦大神再指点,或者有相关资料也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些公司提供自己的bitcell,但主流6T就这两种。

网友(2017-12-28):
正好遇到一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B(2020-08-26):
请问为什么SRAM的layout都没有画衬底和阱?

网友(2020-10-29):
很好的回答,感谢~

网友C(2021-02-25):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SRAM的layout都没有画衬底和阱?

·同样疑惑中,SRAM 存储单元附近找不到衬底和阱打接触孔的。和一般的电路差异太大了。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C:
·同样疑惑中,SRAM 存储单元附近找不到衬底和阱打接触孔的。和一般的电路差异太大了。
...

和foundary厂给的数字单位电路cell是一样的,要拼的,一个array拼好了,打一次sub和nwell的contact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SRAM的layout都没有画衬底和阱?

SOI工艺沉底不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