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rimerail read_sdc

楼主(2015-05-05):
RT,做IR-drop时读sdc时在create_clock后经常报这样的错:不知对后面分析有影响不?

Error: Cannot specify -high or -low without object type pin or cell. (CMD-003)

网友:
sdc写的有问题吧,最好解决,否则clock信息都没进去

楼主:
Warning: Creating a clock on internal pin 'u_subs_core/u_dp_fly_core/u_des/u_des_rx/d_clk_ch1'. (UITE-130)
Error: Cannot specify -high or -low without object type pin or cell. (CMD-003)
Error: Cannot specify -high or -low without object type pin or cell. (CMD-003)
Error: Cannot specify -high or -low without object type pin or cell. (CMD-003)
Error: Cannot specify -high or -low without object type pin or cell. (CMD-003)

不知道呢,用的做PnR的SDC,出现不少上面这样的,一个warning,然后几个Error,难道要指定rise or fall?

楼主:
大概知道了,在interal pin上create clock,会打断source和internal pin之间的path,transition不会传播过去,而且会在internal pin上置0,再传播。当然,在乎这个的话可以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