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qrc的提参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5-05-05):
qrc提参时候遇到了些问题,用的是smic65的1P8M工艺。

我就画了个电容,把他的两端连起来做测试。之前的drc和lvs都用assura过了。然后提参我选图上的calibre-qrc
然后设置这个能过,但是layer map没填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然后就跑qrc

然后就出错了。。

其中有一句 Argument -extview_rul is required不太明白,我的文件都是按照smic65所给的assura_tech.lib设置的。不需要自己调什么参数。
不知是否有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先在此谢过~

网友(2017-05-29):
我的都没起来,无法启动呢

网友(2017-07-20):
Argument -extview_rul is required.
INFO (LBRCXU-111): Warning /tools/cadence/ic/6.15/bin/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
我也遇相同問題,有解了嗎?

网友A(2017-12-20):
drc和lvs都用assura过了   因該是執行assura QRC flow

若你執行 calibre QRC 必須先走完QCI 的流程得到相關的file

网友B(2018-05-03):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您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呢????

网友D(2019-12-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

咱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错误信息
INFO (LBRCXU-111): Warning /eda/IC617/bin/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

INFO (LBRCXU-112): Warning Status 139

INFO (LBRCXU-113): Warning QRC execution terminated

网友(2020-03-28):
引用 网友A:
drc和lvs都用assura过了   因該是執行assura QRC flow

若你執行 calibre QRC 必須先走完QCI 的流程得到相 ...

正解

网友E(2023-07-28):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

咱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错误信息

我的也是 status 139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2023-09-19):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ERROR(LBRCXM-577):Failed for /atctools/virtuoso/618_ISR29_T/bin/qrcToDfII
QRC报错 ERROR(LBRCXM-584)  status 25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升级版本到230

网友(2023-11-22):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 status 139  请问解决了吗

有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请问有结果了吗

网友:
升级到230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升级版本到230

这里说的升级是什么升级,QRC吗?

网友(2024-08-07):
升级工具版本,都检察看看工具版本

网友H(2024-12-04):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升级版本到230

网友(2025-01-15):
升级工具版本到 618-350 , quantus 23.10.000, 还是报同样错误。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么?